华远 NB--500 IGBT 逆变气保焊机

楼主(2018-09-13):
  接一加工厂电话,说是一台电焊机不能正常焊接,要求现场去查看。到现场后,经询问电焊工,说是焊机正在焊接,突然机器里面“嘭”的一声,然后焊接就不成型了,焊接电流、电压都调到最大也不行,随后拆机检查。
外观尘土飞扬,拆开机器后没见烧坏的器件。

    顺着三相整流器往下查找,原来是深藏机器中间的两个滤波电容炸开一个,拆卸另一个时候 ,电容密封盖也已经爆开,轻轻一拔,端盖也掉了,我说,要想修复,就到明天了, 今天发货明天到。电焊工说,仓库里有一台砸坏的,和这个一样,你看看能不能拆来用。到仓库墙角里,果然发现一台同一型号的机器,砸的和瘪三一样,嘿嘿。拆开一看,电容还没事,表测,容量足够,这就省事了。

拆掉后,按照极性装上去,这两个电容是串联的,串联后的参数是:800vDC, 1100uF。

安装无误后,初步试机,机器已正常,之后恢复到原来的固定位置,上好外壳,收好工具,被小班长带到财务科,顺利结账。(0.2k)

网友A:
0.2k的话,熟人活多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k的话,熟人活多可以接受。

人倒不太熟,他们那里时不时的,让修一些机床电器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论坛有您更精彩!

楼主:
没关系,他们下边还有不少要维修的

网友B:
客户的材料0.2K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的材料0.2K凑合

是的,拆卸他们的旧件,还是原装的

网友:
故障比较明显,0.2K凑合吧。

网友(2019-06-20):
师傅请问一按焊枪开关欠压指示灯立马就亮咋回事,怎么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