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H5维修

楼主(2018-09-14):
H5不启动修复记:模块保护输出18脚对地阻值20欧,将上拉3.3v拉低,cpu75脚取样检测为低电平,迅速保护停止六路驱动信号!导致保护不启动,实测cpu保护单元击穿,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
动不动就坏CPU,难道就是这么“掌握核心技术”的?这脸打得响啊。。。

网友A:
试试烧鸡大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烧鸡大法,哈哈

有些短路坏的确烧鸡发烫,但有些只是某一个io接口坏不一定发烫的

楼主:
cpu我经常换,格力电路设计没有针对cpu,。所以容易坏

网友:
然后修好了吗?

网友:
设计太不合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我经常换,格力电路设计没有针对cpu,。所以容易坏

我的格力板子N多坏了CPU 请问您CPU哪里搞来的?谢谢你

网友:
请问楼主格力CPU可以买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