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图LX212ST警告灯亮了,开不了机?

楼主(2018-09-14):
一台雅图LX212ST投影仪原来投影在白板上不清晰,后面的学生根本看不清楚,拆卸下来,清理了灰尘,更换了灯泡,组装好后,开机待机灯亮了大约5秒钟,就熄灭,警告灯亮了,结果开不了机。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重新检查各排线是否正确、接触完好;

网友(2019-09-18):
主要看看 等舱有没有装好。。。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