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气管上的蓝色罐是啥

楼主(2018-09-14):
问题同标题,看他们发的安的冷库,回去管上拐弯的地方蓝色罐罐是啥

楼主:
就是这个蓝罐

网友:
多此一举的所谓“回气过滤器”。

网友A:
应该是个气液分离器吧,防止液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气液分离器吧,防止液击的吧

你也搞笑,楼上都说了是回气过滤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气液分离器吧,防止液击的吧

规范的系统在蒸发器的出口端按照系统的大小及型式和性能,设置了气液分离器,它的结构与性能用途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分离后的液体(润滑油和液体制冷剂)能通过专门的管道回流至蒸发器里去,安装的高度,位置等都是有技术规定的。
这种是纯粹的过滤筒,只能起过滤作用。如果说它“分离”,那分离后的介质怎么去向?留在筒里还是吸进压缩机?所以说它是“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范的系统在蒸发器的出口端按照系统的大小及型式和性能,设置了气液分离器,它的结构与性能用途和这个是 ...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回气过滤,对系统有没有用处不知道,但是对于客户来说,这个是消*音 器,前几天装的冷库客户强制性的叫安装

网友D(2018-10-20):
引用 网友C:
回气过滤,对系统有没有用处不知道,但是对于客户来说,这个是消*音 器,前几天装的冷库客户强制性的叫安装 ...

装与不装 就是为了减少噪音吗  不装的时候噪音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与不装 就是为了减少噪音吗  不装的时候噪音很大吗

你认为机器噪音和回气过滤器有关吗,那是客户的心理作用,他认为是消音器,其实没有任何消音作用,唯一的用途估计就是你焊接系统的时候,没用氮气,过滤掉一点氧化铜而已,重申,只是一点。而对于那种假冒的,里面没有滤芯的,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唯一的作用,那个破罐子有个英制接口,省的你买转接头加雪种

网友E:
有作用,不装的时候运转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觉冷冻油非常的脏,安装之后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大伙都试试吧,不过也要注意焊接完成之后啊一定要在焊接的部位喷上漆,否则就会生锈时间长了就会漏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作用,不装的时候运转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觉冷冻油非常的脏,安装之后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大伙都试试吧,不 ...

不要试,从事这项几十年了,有没有作用和意义,有没有必要还不清楚吗?只是蒸发后的回流气体可能夹带的油迹或油滴,在压缩机吸气前,能“改变”油质?可能吗?这种定论能“成立”吗?符合科学的逻辑吗?规范的制冷循环流程中存在这种“多此一举”的玩意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但没利处,反而还存在危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要试,从事这项几十年了,有没有作用和意义,有没有必要还不清楚吗?只是蒸发后的回流气体可能夹带的油 ...

大机组我一般都设置,主要是在厂调试的时候过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机组我一般都设置,主要是在厂调试的时候过滤用!

这种东西在标准规范的制冷系统流程中就根本不存在!我在本主题的7楼里就已经阐述了,不任系统大小(除小型以下),规范的制冷系统里,蒸发器上面都设置了气液分离器(简称气分),它的结构与性能用途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分离后的液体(润滑油和液体制冷剂)能通过专门的管道回流至蒸发器里去,安装的高度,位置等都是有技术规定的。系统越大,越要规范。一些机组还设有“吸气滤网”,根本没有必要加设所谓的“回气过滤器”,没有任何作用,完全是多此一举!
“大机组设置主要是在调试的时候过滤用”,说明该系统设计存在弊端,系统不规范,没有气液分离器,就在机组的吸气口前面设置了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与不装 就是为了减少噪音吗  不装的时候噪音很大吗

为了过滤蒸发器里的杂质

网友(2018-11-21):
引用 网友G:
请教老师,如果小型系统设有气液分离器就不要太刻意要求回气管结露,只要蒸发器结满霜就好是吗。

不懂就 ...

什么制冷装置的回气管应该结霜,在什么情况下结霜,什么不应该结霜,这是由该装置的性能特点所决定的。与设不设“气液分离器”毫无关系!冰箱冰柜类系统有没有气分,回气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结霜的!尽管家用空调系统在压缩机前设置了“气分”,但回气管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不能结霜的!
冷库的回气管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结霜结露,什么情况下不能结霜,这是由工况所特定决定的。不存在“刻意要求”的瞎用词定论!不懂就不要在这里乱插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