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点火器问题

楼主(2018-09-15):
问下这点火器的感应线的原理是什么,感应线给老鼠咬断了,短了很多,是否能用条铜线接出来。

网友A:
随便接没有问题的。感应针就是一个热电偶。

网友B:
用电视废高压包的线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图的线是根线就没问题,热电的接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接没有问题的。感应针就是一个热电偶。

那这条线是靠热传送到主板,还是靠电传送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视废高压包的线焊接就可以了

好的,我从废热水器上拆一条接一起能用了,但是我不明白他是靠热传送到主板,还是靠电传送到主板,来感应是否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的线是根线就没问题,热电的接的没用

意思是中间不能接?但是我接了,拿烙铁焊接,能用,就怕热了又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感应是否打火,不都得依据火苗的道理?你说那火是热还是电??

但是热的话我就弄不明白了,点火后炉子下面都很热啊,就拿一条线来烧,这么长的,摸另一头也不怎么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热的话我就弄不明白了,点火后炉子下面都很热啊,就拿一条线来烧,这么长的,摸另一头也不怎么热啊。 ...

热电偶(thermocouple)是温度测量仪表中常用的测温元件,它直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各种热电偶的外形常因需要而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却大致相同,通常由热电极、绝缘套保护管和接线盒等主要部分组成,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及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