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苏泊尔电磁炉C21-SDHCB14显示E0修复

楼主(2018-09-16):
苏泊尔电磁炉C21-SDHCB14显示E0,对板子大电阻,谐振电容检查未发现坏件。于是对功率管驱动电路测试,结果发现功率管G.S集电阻很小,顺路插过去,最后发现图片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漏电严重,于是换掉它电磁炉修复,反过来分析,E0故障代表功率管驱动信号不正常。

网友:
感谢,E0不好修

网友:
E1更难修。

网友:
EO,厂家提示是内部电路故障。这厂家尼玛就跟没说一样。

网友:
厂家用心良苦,一个个核心技术都被你们攻克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修熟悉了你会发现修E0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我有一次修一台E0用代换法修好的,是一只贴片三极管,用C1815代换后好了,换下来的三极管用万用表测不出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