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的电动车充电器,有68V直流输出充电不变灯风扇也不转。

楼主(2018-09-16):
一个唐泽牌60V的电动车充电器,有68V直流输出,充电时一个红灯一个绿灯常亮不变灯,风扇也不转。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
输出线不通

网友A:
可能你底电瓶不不行,或接口接触不良,或充电器取样有问题,具体看现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底电瓶不不行,或接口接触不良,或充电器取样有问题,具体看现场

赞同。。。

网友:
让万用表说话。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可能你的电瓶不行,或接口接触不良,或充电器取样有问题,具体看现场”。电瓶、接口、取样电阻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多了解一下充电器的工作原理就会明白了。

网友:
60伏的充电器空载电压一般69伏左右,充电不变灯先测充电电流是多大?
如果电流过小应检查是电池组内阻过大、电池组已经充满还充电本身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
68v你是量的输出插头哪里吗,检测一下电瓶到充电插座那里看看

网友:
接假负载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