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今天又修爆管机

楼主(2018-09-16):
      今天接修一个美的c21-sk2102电磁炉不通电。打开机壳,看到保险管已经碎了,看到康铜丝一端虚焊,线路板已经发黑。用表测量功率管、整流桥已经击穿,把大功率电阻拆开一端测量阻值正常,又测量几个小电阻、二极管也正常,把0.3u电容、5u电容拆下测量,容量也正常。把功率管限幅二极管拆下测量也正常,测量可调电阻也正常,其它没有看到明显损坏。把康铜丝、电阻、电容焊接好,保险管,整流桥安装好。没有装功率管,通电测量整流桥电压331v、18v电压是18.53v、5v电压是5.07v,功率管G极电压是0v,一切正常后,这才放心装上功率管,安装好机壳,通电试机,大功告成。

楼主:
今天把电磁炉型号写错了,粗心。

网友:
既然已经维修成功了,恭喜你维修成功!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并分享经验!

网友:
恭喜你维修成功!

网友:
又挣到银子了

网友:
工作台差评。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插座串个100W灯泡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