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滚筒洗衣机电脑板有故障 不换板如何修

楼主(2018-09-17):
一台滚筒洗衣机电脑板有故障,通电不管什么模式,只有剩余时间指示灯和脱水指示灯在闪烁,其它什么反应都没有,不换板如何修?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情况下是修不好的,不换板就直接换整机,工作更可靠啊!

网友:
换吧 高仿板替代

网友:
不换板就换程序,但程序找哪儿,还是老老实实换板。

网友:
不会修   就换版OK

网友:
看看电机碳刷呢?

网友:
高手指点指点呗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换板

网友:
楼上朋友你知道那里问题,告诉楼上朋友吧,大家同行,我替他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