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C21-ST2118死机

楼主(2018-09-17):
通电无反应,查300V正常,查7805入0.7V,出1V左右。查开关电源,VIPER12A的4脚稳压二极管DW2击穿。换上18V稳压管,18V和5V恢复正常。试机通电“滴”一下,所有灯全亮一下熄灭。死机,再通电还是这样。查各处未见虚焊。5UF,0.3UF电容正常,810K电阻正常。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按键全换了。

网友:
是触摸式的,是不是单片机故障啊

楼主:
谢谢!按键应该不会坏,触摸键。换VIPER12A无效,故障一样。二个240K的电阻为240K和260K,应该正常。

网友:
负载有短路

网友:
可能mcu有问题。

网友:
这不叫死机,你可能没见过真正的死机

楼主:
负载应该没短路,因为18V和5V都稳定。可能是MCU损坏?原始故障是电源,怎么MCU坏呢?搞不懂。放弃有点可惜,花那么多时间。

网友:
1、电源带载能力差。2、LED。3、数码管漏电都要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