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LED50K300U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8-09-17):
今天检修一台海信led50k300u的电视,开机红色指示灯亮手动按键和遥控都开不了机,测电源板输出12V和16V正常。想从淘宝上买个数据刷机试试,结果淘宝上几个卖家都说,这是硬件故障,不用刷机。想想也是,测主板上USB插口都没有5V,刷机肯定不行。主板上CPU散热片摸着没有一点温度,可能CPU就没有工作吧。不知哪位师傅碰到过类似的故障?给指点指点!

楼主:
主板型号:RSAG7.820.6299

楼主:
.2015年的海信电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型号:RSAG7.820.6299

CPU的几要素具备吗,POW端的电平有变化没有。

网友:
会修CRT吧? 一样的玩法,CPU要工作三要素查了吗?

网友:
USB没有5V供电,应该好好查查,可能就找到故障部位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只是没有图纸,不知朋友们是否有这个主板的图纸,请给传一份,因为在网上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的几要素具备吗,POW端的电平有变化没有。

POW端没有变化。

网友:
电源板单独测试没问题,就是主板问题,看看主板大芯片附近有无短路

楼主:
主板上有三个DC-DC的块,54528,54328,AIC2863-5,都是只有12V输入,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