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膨胀阀

楼主(2018-09-18):
版主:
虽然多年前就接触过这方面,但不是经常的专业在做维修,所以对膨胀阀更是一知半解!看到您一直强调不要随便调整膨胀阀,如果是厂家出厂时误差调整需要,那调整好了后为什么不把旋钮固定封死呢?

网友:
膨胀阀是可以修复的。如动力头坏、阀芯坏都是可以单独更换修复的。如按你的方式封死,膨胀阀就成一次性的东西了。

网友:
膨胀阀在使用中可以适当调整其过热度,调整的最大幅度一般不超过一圈,过热度可调节范围为1~3度左右。
不任从调整的角度或维修清洗等方面,都不能将阀门的调节机构封死。

楼主:
感謝版主!
這兩天看到一個雪種鋼瓶,沒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
這兩天看到一個雪種鋼瓶,沒見過。

为了使用及灌装的安全起见,制冷剂的分装钢瓶一般都是一次性的。
根据钢瓶的标示,正立放为气态,倒立放为液态。

网友A:
做冻库使用膨胀阀很关键,因冻库有保鲜库丶低温库负0度至负25度左右,超低温库负30度至负50度左右,膨胀阀有内平衡阀及外平衡阀,有大小之分一号阀丶二号阀丶三号阀丶四号阀丶五号阀调节气流的大小。

答非所问!一堆废话!而且在专业术语上都存在错误!
荣昌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冻库使用膨胀阀很关键,因冻库有保鲜库丶低温库负0度至负25度左右,超低温库负30度至负50度左右,膨胀阀 ...

老师能科普下不同阀芯的用法吗?谢谢

他懂个P!只会瞎扯!   荣昌制冷

网友:
怎么判断膨胀阀阀体的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