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关闭qq再启动qq会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9-18):
如题,我的win10家庭版打开qq然后关闭之后再启动qq就会经常在启动过程中卡住死机按键盘和鼠标都没有反应,只能按住主机电源键强制关机,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
之前发了一个相同的帖子貌似显示不正常只好再从新发帖,请管理人员删除那个无效的帖子。

网友:
重新安装QQ

网友A:
先卸载 再重新安装QQ。

楼主:
谢谢,请问360软件管家下载的qq和官网下载的qq哪个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360软件管家下载的qq和官网下载的qq哪个好些。

官网下载呗

楼主:
已经在官网下载了,以前也是在官网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卸载 再重新安装QQ。

现在新下载的过程中会自动卸载原来的qq还会把不是同一个硬盘分区的文件移植过去,如果先卸载担心会丢失原来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