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LED42EC260JD问题

楼主(2018-09-18):
海信LED42EC260JD问题,通电指示灯世界亮,红和蓝都能看见,没声,没图像(黑屏),侧面面板没任何反应,手电筒打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不知道是没显示还是没看见)各位大神,这可能是哪部分的原因,网上找说三极管问题,万用表测没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动手修的能力,建议交给维修师傅修理。

网友:
话都说不顺,还要修液晶,请个师傅帮你查查吧。没基础不好修的

网友:
表达不清楚,检修没有思路是不行的,不知道你会修不。

网友:
肯定是电路板上的某只三极管有问题了…要耐心测量肯定量的出来是那里的问题的

网友:
先测主电压输出,再测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找出那一路输出不正常,顺着找

网友:
无图像无字符,灰屏,查逻辑板及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