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立方配5匹机合适不?

楼主(2018-09-18):
一个旧库,56立方左右,几经维修,现在换成了5匹全封闭压缩机。目标温度是-2度。
这配置合适不?

网友:
压缩机够用了

楼主:
看来还有其他问题,早上9点时26度开机,现在15点了,才打到9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点压力 看看

低压0.3,高压1.7,视镜看到制冷剂流动还有很多泡泡,看到高压这么高也不敢再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0.3,高压1.7,视镜看到制冷剂流动还有很多泡泡,看到高压这么高也不敢再加了。 ...

加到视液镜满为止,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有其他问题,早上9点时26度开机,现在15点了,才打到9度。

空库 还是里面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库 还是里面有货

空库(。。。。。补足15字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压0.3,高压1.7,视镜看到制冷剂流动还有很多泡泡,看到高压这么高也不敢再加了。 ...

库容56立方,库温-2度,配5P压缩机基本可以了。
系统制冷剂的加注,低压压力必须与当时库温下的蒸发温度基本接近;高压压力与使用的冷凝器型式,环温或进水温度及进出水温差相关。有供液视液镜的,必须加至视液镜刚刚消除气泡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容56立方,库温-2度,配5P压缩机基本可以了。
系统制冷剂的加注,低压压力必须与当时库温下的蒸发温度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