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师们我是不是加氟多了?

楼主(2018-09-18):
第一次修冰箱,没查到漏点,直接外挂,焊接的也不好,回管有霜,是不是加多了

网友A:
是的,慢慢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慢慢放

放到化了霜就可以吗?

网友B:
没查到漏点直接挂高压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查到漏点直接挂高压有用?

不知道,高 低压分别打压2 ,1.8一天没漏,就外挂了,刚加完氟,试试吧

网友C:
不能直接放的,停机后等一会再放

网友D:
估计问题不一定解决了

网友:
停机十分钟再放,否则会前功尽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放的,停机后等一会再放

刚开机是开着机子就放,现在停机放,一次放一点,现在结霜少点了,还需要放吗?3挡 冷藏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问题不一定解决了

别吓俺,真难修啊 耐心耐心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