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数据] 海尔统帅开机显示lancherproject

楼主(2018-09-18):
怎么解决?
恢复出厂也是一样。

网友:
刷机就好

网友:
唯一刷机解决

网友:
刷机或在线升级系统。

网友:
能升级的话就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说的刷机,是不是把屏刷干净?

对对...就是把屏上显示的莫名其妙的东东 刷走....

网友:
不会刷机就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