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双值电容电动机

楼主(2018-09-18):
这个是怎么接线,烧黑了

网友:
还三相双值电容电动机,三相的还用电容干嘛,又不需要无功补偿,再说了那接线图明明是单相电动机。

网友A:
如果是三相供电,就是一台普通的三相电动机。

网友:
如果是原装 拆的时候不看 内部接线 到最后看牌子...电机定子就是单项的 大小槽.

网友:
这应该是36槽四极电机。

网友:
有启动和运行两个电容,实质上还是典型的单相四极低速电机。

网友:
三相的电机还有电容?还是上海的。典型的冒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相供电,就是一台普通的三相电动机,商标上的“双值”不明白什么意思?
...

师傅,那个双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三相带电容的?

网友:
三相的电机还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