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求助创维43E386E液晶电视电源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8-09-18):
今修到一台创维43E386E液晶电视的电源部分故意,坏了电源芯片、场管、电阻、电容。6脚的电源芯片上面的字符大概是5AARBY,可就是找不到这样的集成块。请哪位大师知道的告知一下,在此先谢谢啦!

楼主:
电源板号L3N017

网友:
5AA开头的六脚贴片芯片完全可以用NCP1251的六脚芯片完美代换

楼主:
谢谢啦!各位兄弟!

网友:
不用客气。
祝您成功

楼主:
多谢啦!昨晚已购买了NCP1251电源ic,应该可以修好的。我只是业余维修,所以有时间想尽可能的把板修好。现在已是老眼昏花看线路比较吃力了哦。
昨天用手机不能发图片,今天补上2张图片

楼主:
为了修好这个电源,可谓是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烧了12个场管、6块电源芯片,昨天终于在第三次购买来的芯片装上后成功修复了。这其中主要还是我的技术水平有限,也有可能是新购的零件不匹配或质量有问题,总在三家店铺买了四种的芯片5AACV、5AARAQ、5A2****、5AAREG,最后一个装上一试正常啦,在此看来不同丝印的芯片也不是都是通用的,尽量购买同样的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修好这个电源,可谓是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烧了12个场管、6块电源芯片,昨天终于在第三次 ...

楼主,某宝的升蓬电子,这家店不错,都是全新货,翻新的也是会有标注,质量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修好这个电源,可谓是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烧了12个场管、6块电源芯片,昨天终于在第三次 ...

5AA和5A2开头的都是NCP1251,是同一种的。。升蓬电子,里面有整包6脚芯片分类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