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一个声道失真

楼主(2018-09-18):
单声道失真,声音小,从哪查起,谢谢!另一个声道正常

网友:
失真是后级的故障啊,音量电位器后

楼主:
电微器是好的,这里专业功放机,应该查哪个部分呢!功率管都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10多20个一组功放管的专业功放,一般非专业音响维修老师傅,不建议接手,无图纸,无资料,维修难度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微器是好的,这里专业功放机,应该查哪个部分呢!功率管都是好的

左右声道对比检查

网友:
只输入一个声音不失真声道的信号,另一声道输出端无信输入,把左右声道信号用一个电容从中间引入到失真的声道,如果声道都不失真,说明故障在前级,如失真说明故障在后级或电源。

网友(2024-03-05):
飞达1200功放一声道失真

网友:
6楼高见,一下子就能把故障点确定是在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6楼说的非常专业老师傅了

网友:
可以在后级分别倒换输入信号判断损坏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