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三轮车电子刹车

楼主(2018-09-18):
三轮车在行驶中断开电机相线和控制的连接,电机的三根相线直接短路来得到刹车效果,这样会不会烧坏电机?如果会三根相线之间应该串接什么型号的电阻?

网友:
想法很好,大可以试试,我没有试过,想象不到,等待结果

网友:
想发好你怎么实现,继电器市用啥电路实现

网友:
不可取,电阻不合适,电机可能过载

网友:
方案可行,但增加成本。

网友:
只是发表一点理论看法,没有修过电动车,电机的三根相线直接短路来得到刹车效果,实际上这个时候,电机变成发电机,发电产生的功率全部消耗在线圈上,如果连续几分钟,估计电机也会完蛋,如果简单的用继电器切换,接入控制器的瞬间,也可能损坏控制器,看到过其他人的改装,在后轮轴上改成油压碟刹还简单方便

网友A:
你别糟蹋电子了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糟蹋电子了行吗!

你根本就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