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BK-200VH改直流请教

楼主(2018-09-19):
拆了一个变压器,想把12伏交流给改直流,可以用电磁炉里面的整流桥堆吗?或者给个桥堆型号?

网友:
可以用电磁炉里面的整流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再加个20V以上的滤波电容和保险,防止负载短路

网友:
可以用,用那一组电压就接在那一组上。负载功率大的话要加散热。

网友:
用整流硅堆更好,四只整流管  一只电容 也行

网友:
行不行,要看你负载电流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