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美的电磁炉PSD-13A显示正常不加热维修方法

楼主(2018-09-19):
美的电磁炉PSD-13A显示正常不加热维修方法,现已换LM339,LM393,8316S,风机转,10V,12V,18V,5V电压,大功率电阻正常,还是不加热,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为盼。

网友:
检测同步电路电阻、电压,驱动三极管,电流检测电路元件。

网友:
有个820K的电阻里查一下。

网友:
接修九阳21GS02出现E0咋整啊

网友:
不检锅查大电阻

楼主:
电路上没有820K的啊?
美的型号PSD-13A的,功率电也是正常了,场效管也换新的,        急急急。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 修好继续

网友:
显示正常证明检锅正常8050、8550外围电路不坏同步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