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球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8-09-19):
此球机有一个网线插口,一个供电控制插口。因查不到线路说明不知怎么接线,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接口在哪啊?

网友:
就不能把图弄来让人看清楚么?

网友:
这是球机的内心吧,外面还有一个接口板;
有拨码可以设置协议和地址。

楼主:
拆开的内部电路板

网友:
期待师傅的赐教....

楼主:
为看清走线,我拆了输出插座,找到AC24V供电端,通上电球机能旋转自捡。跟据画出的图看,第6脚应是信号输出端。接到监控录像机上,图像有了。怎么能让球机转还没弄好,不知哪是485线,还请大家指点。

楼主:
看开机显示信息,查到这是个6寸30倍光学变焦模拟高速智能球,有485控制端。我焊上个插座,用两根线逐组试验找出第19-20脚为485控制端。此机图像质量不如网络机,但望远放大能力很强,效果不错。

网友:
大神监控安装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