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匹的鱼池制冷机工作电流多少正常,冷媒加多少克

楼主(2018-09-19):
100金币
2匹的鱼池制冷机工作电流多少正常,冷媒加多少克

网友:
7A左右吧,冷媒管路不长应该不超过2Kg

网友A:
灌注量应该是跟系统管路的长短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注量应该是跟系统管路的长短有关系吧?

制冷剂的加注量与系统容积的大小,实际的运行工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