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空调E6故障检修

楼主(2018-09-20):
  前几天接一台接修一台格力U雅,外主板型号GRJW832-A.  30148527  用户反映空调不制冷,显示反过来一个3字一个6,到用户家试机大约10秒显示E6,测通讯线30伏左右摆动,在外机S线柱拆下通信线,用测试仪代外机测试内机,测试仪显示没有检测到故障,基本排除了通信线跟内机问题。再用检测仪代内机检测外机,几分钟后显示E6,排除方法是换外机主板, 不用你检测仪告诉我,我也知道。
  就算换外主板也要拆机,所以继续打开外机上盖,拆主板屏蔽盖,开机观察3灯,绿灯亮,内机显示E6后,3灯还是一样绿亮,红,黄灭,绿灯亮也许是好事,因为这款主板CPU自检正常时显示的就是绿灯,一般5到10秒,等接收到内机信号,绿灯才闪,接着红灯闪压机启动,风机启动。
为了证实CPU是否工作,拔下过热保护线,(红座两针线),使过热保护开路,再试机,3灯这时候是绿,黄闪,说明外机CPU能检测到热保护动作,它是在工作的。
  接下来把思路放到外机收发电路上,发送光耦1,2脚1V左右变跳,3脚几十伏变跳,估计问题不大,测接收光耦1,2脚零点几伏变跳,通讯是脉冲电压,用万用表测是否正常不好说,所以在路根据色环,随便检查了外围几个电阻和通讯供电滤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测接收光耦3,4脚,2.5V无变跳,是光耦问题,因为以前测过正常的机子3,4脚好像是1.2V左右摆动,光耦型号是871,手头只有817,先换上再说,换上后得到的结果仍是E6,是光耦代换问题还是接收后级问题?。后级都是贴片在用户家有点棘手,只得拆板回家研究。
  回家后焊上座插上871光耦,结果检测仪上同样显示E6,都换几个了,应该不是它的事,沿线路找到接收放大管HJ3H贴片,也就是9013,再用测试仪检测发现9013集电极始终是低电位,是它坏了?在路不好测好坏,直接下,结果,没结果因为拆下后测它是好的,
看来这样像无头苍蝇一样很难有结果,现在厂家的核心技术,连个线路图都保密,不过这几个元件描个图应该不成问题。
从图上不难看出,能使]接收光耦U510的4脚电位升高的,只有R509阻值变少和D505击穿,先拆D505,测其正常,再拆R509阻值只有400欧姆左右。
把R509换上10K。测接收光耦U510的4脚静态电压降到1.2V左右,当内机发出信号,收光耦U510的4脚电位在1V左右摆动。一分钟左右绿灯先闪,接着红灯闪,检测仪显示检测无故障。
Q501在无内机信号时,它是导通的,1.2V的电压经R508足够使Q501饱和,集电极是低电位0V,当内机发出低电位信号脉冲使光耦U501的1,2脚电流增大,4脚电位下降,Q501的基极也跟着下降使Q501截止,集电极变高电位。
  上偏置R509阻值变小,光耦U510的4脚电位无法下降到Q501截止电位,信号脉冲无法通过Q501,造成E6故障。
   其实故障时,光耦U510的4脚电位也是有变跳的,只是幅度小,在用户家用的是数字表感觉不出来。在家里用的是机械表,因为是脉冲电压,以上数据并非绝对值,只做参考。

6人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很过关,但还真没听说过电阻会变小的,好像理论上也不可能

其实贴片电阻阻值变小是存在的,这个电阻刚才我又用X10档测了一下,没错,103的贴片不到400欧姆。

网友:
谢谢分享格力变频E6检修

网友:
谢谢分享格力变频E6检修,写帖字码了一夜,楼主辛苦啦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向你学习。

网友:
为了这800元钱值得

网友:
感谢分享格力变频板故障实例,该例为货真价实的通讯故障。

网友:
一开始没看懂,楼主可能是把图上的光偶标号U509和U510搞反了,后来看懂了,有图有说明,理论加实践,分折的不错,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