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40寸长虹背光问题

楼主(2018-09-20):
接修一台长虹,故障表现有声音无图像,手机照能看到人影,判断背光问题,拆屏后发现灯珠均有很低的亮度,测升压只能达到114V左右就开始逐渐下降,10排5行共50枚灯珠应该不止这个升压啊。以前也碰到过升压升不上的,的确是灯珠问题,这个有点拿捏不准,老师们有什么检查意见。

网友:
用点灯仪试一下,应该有断路的地方,一组一组测,我碰见这样的情况最后有灯珠坏

网友:
主板规格是什么?

网友:
灯珠坏了,电压保护才下降的

网友:
肯定是灯珠坏的,只不过可能只坏一个或几个,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挨个测量灯珠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保护后电压下降的??

网友:
用3V一个一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