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5匹空调380v不通电

楼主(2018-09-21):
客户说工人移机接错线,内机主板黑了一大片,外机还没看,高手们接错线外机有什么会烧的吗?

网友:
最多烧外机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外机要是变频的, 那就很难说

网友:
看看结果,可能要换版了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你就好好检查吧,380伏电接到220伏上去,压敏电阻首当其冲。

网友:
黑了,可能是个别零件烧坏了,烟熏的,擦干净,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看运气怎么样了,可能坏的不严重,老古董说可能不严谨

网友:
所有需要220供电的地方都有可能。

网友:
外机主板没有明显烧毁的话应该没事,但是要注意外机变压器,主要就是内外机主板和变压器挂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