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8-09-21):
杂牌电视,乐华主板,TCL  logo,大块TCL的,
你可能没遇到过,

图像清晰,就是没有声音,静音电路查过了,功放放大器换过了,电压16v正常,音量调节电压正常,9V正常,改查的都查了,功放芯片tda7057aq的,

现在怀疑大块了,大块坏了?图像好的,大家遇到过吗?给个思路

网友A:
伴音不进大抉,大块控制音量,转换电路看看,

网友:
现在想遇到的确不容易了,以前这样的故障是屡见不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高阻耳机,可以这样玩!
https://www.jdwx.info/thread-745919-1-1.html
没有高阻耳机,那就占用一 ...

谢谢,没有功放,

网友:
拿出示波器,分分钟知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伴音不进大抉,大块控制音量,转换电路看看,

谢谢,明天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高阻耳机,可以这样玩!
https://www.jdwx.info/thread-745919-1-1.html
没有高阻耳机,那就占用一 ...

94啊    不投资工具  仪器  设备         修机器光凭猜,,,,,,,,,,,难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啊    不投资工具  仪器  设备         修机器光凭猜,,,,,,,,,,,难呐 ...

crt电视,今年的修不超五台,准备不接crt电视了,要不上价,

网友:
有伴音模块呀

网友:
价格低了根本不修伴音电路,上次一个32的嫌修起贵了就卖他个usb供电的小音箱插在机顶盒上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