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pfc没起,各位师傅给指导一下

楼主(2018-09-21):
今天修到一块电源板,待机电源出了5.2v,二次电源24v没出电;查了一下,是次级24v哪里对地短路了,然后修了一下,次级出了23.8v,接着就是重点了,我测了450v电容哪里,pfc电源没起!测了一下pfc芯片供电,有10.几v,pfc电源输出检测有1.6v,然后又测了主电源芯片供电还是10.几v,负电源芯片二次供电有12.几v。我怀疑是主电源次级复合二极管异常(之前24v对地短路过)或者是负电源芯片有问题(二次供电有点低了),请各位大师傅指点一下我下一步的维修方向

楼主:
哇,这么久都没人呢,自己顶一下,别沉

网友A:
先换芯片再查技术资料。对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芯片再查技术资料。对着修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