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视Letv S40 Airl电视有暗蓝无图像有声音

楼主(2018-09-21):
接修一台乐视Letv S40 Air 电视机据用户说,昨天晚上看的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开机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了,去用户家开机发现有暗的纯蓝 微光,开机有电视的广告语,各按键操作(音量大小,开待机等)正常,故怀疑主板有问题,和用户商议带回家待查与检修。回家后拆开机器表测电源电压:12.2V5V3.3V和主板上3.3-1.8V等正常,测去屏边板(逻辑板)[因此逻辑板在屏边框里面,拆下逻辑板将要拆边框,也就是面临拆屏,因此本人不敢拆开此逻辑板]所测电压在主板去逻辑板的排线处测的]    12V-5V3.3V等 都正常(也不知该屏上各电压多少为正常)特请同行老师们指导,不吝辞教:该机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呀,(屏幕里面的暗图是屏幕反光)本人在此先行谢谢!

网友:
如果12V、5V、3.3V不正常怎么可能会有声音呢,这种情况根本没必要检查这些,而是要看逻辑板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
逻辑板   屏

网友:
能修好的几率50%,不拆屏建议放弃。

网友:
如果维修价格到位(400左右),主板主控芯片空焊的概率高,可加焊主控芯片,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谢谢以上老师们的回复,这个逻辑板坏也就是说屏就坏,这个逻辑板就是换没有压屏机也换不了吧?

网友A:
    多数就是边板(逻辑板)上某个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的。先查一下边板供电,再检测哪路输出有短路,可以采用烧鸡大法。 修过几台换掉短路的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就是边板(逻辑板)上某个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的。先查一下边板供电,再检测哪路输出有短路,可以采用 ...

谢谢老师指导,请详细说明一下这种机器边板的正常供电多少?

网友A:
屏供电一般是12V,少数有5V的主板上有一个开关管控制这个供电。

边板上再通过DC/DC芯片产生3.3V、16V、VGL负7V、VGH 27V等等。

暗屏无图像一般是DC/DC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一般是12V,少数有5V的主板上有一个开关管控制这个供电。

边板上再通过DC/DC芯片产生3.3V、16V、VGL ...

谢谢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