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机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8-09-22):
看戏机的缓存哪些能通用哪些不能通用,可以教一下吗?
故障机不开机,怎么判断 是数据坏还是硬件坏是数据坏还是硬件坏,(不用刷机法)我试过1.3V 2.5V 3.1V电压正常,但是就是不开机会C100A的

网友A:
看戏机还要测晶振1.5V、1.2V才开机,,最好用稳压电源接电池座,看看开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戏机还要测晶振1.5V、1.2V才开机,,最好用稳压电源接电池座,看看开机电流, ...

用电池开的,晶振两脚分别人是1.5 1.2吗

网友A:
把原机数据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机数据传上来看看

上传说数据过大,上传不成功

网友:
用WinRAR压缩软件,把数据压缩成几个段(在软件中选择、切分为分卷大小)、就可以传了(注论坛不支持360压缩软件、文件支持2M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