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这个电容 容量有多大

楼主(2018-09-23):
今测量一个电容容量,三次结果不一样还能用吗?表上显示数据应为多大(没算出来,不会读)。实物容量大小见图,请朋友们帮忙,谢谢。注:用于电阻电容降压电路

网友A:
1VF的,你那个表没问题的话,电容不行了,才0.2VF

网友:
一违法罪犯,

网友B:
1的只剩下0.2   测量是有误差的  但基本在0.2多点  不是表坏  就是电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F的,你那个表没问题的话,电容不行了,才0.2VF

谢谢你的指教,我想应该是你的判断电容不行了,目前整流后电压不够,表也有误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的只剩下0.2   测量是有误差的  但基本在0.2多点  不是表坏  就是电容坏。

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基础知识有待提高。

网友:
哥你真幽默

网友:
400v  1uf,你那个0.2uf,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