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录像机,没图像,

楼主(2018-09-25):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台,海康威视录像机,和两个摄像头,录像机的型号是  DS-7804NB-K1/4P    摄像头的型号是DS-2CD3T56WD-15  在收到货后,马上就试了一下,录像机和摄像头,都很好,图像也很正常,(在不联网的情况下),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同样在不联网的情况下,录像机没有图像,在通道管理中,状态,是黄色惊叹号,我也尝试网络配置中,把自动获取ip地址的勾去掉,但是也不行,我也尝试,恢复出厂设置,都无济于事,请各位朋友,给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把所有摄像头删除了再搜索了看,估计是供电不正常的原因

网友:
摄像头和录像机IP在一个网段内,IP地址固定不要选自动,删掉摄像头在添加,POE的话考虑线长度。

楼主:
你好,我一共两个摄像头,我删除一下试试,谢谢啦,

网友:
去官方网站下软件 把摄像头链接电脑恢复出厂试试吧

楼主:
在通道管理中,摄像头删不掉哎,提示没有可删除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摄像头删除了再搜索了看,估计是供电不正常的原因

在通道管理中,摄像头删除掉,提示,没有可删除的IP,

网友B:
应该是供电不够,单独接电源,不要用POE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供电不够,单独接电源,不要用POE供电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不是poe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