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夏普LCD-37AF3开机继电器一直跳来跳去的维修

楼主(2018-09-25):
接修2台液晶电视,型号都是LCD-37AF3,这一台开机后继电器一直在跳来跳去,间隔约1秒,指示灯也从红灯变成绿灯又变成红灯,一直循环。按照夏普机的德性,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源保护,那就一个一个电压查吧,当查到UR35V电压时,发现当继电器吸合时电压只有十几伏,其他输出电压在继电器吸合时都能达到标准,虽然只有大概1秒的时间。断电测量对地电阻,只有大约只有50多欧,明显不正常。此电压是通往高频头,用于调谐,断开通往信号处理板的连线,再次测量,电源板端对地阻值正常,信号板端还是50几欧,故障在信号板。对于短路漏电一类的,只有断开分段检查,很快查出如图所示的故障点,飞线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短路故障……

网友(2023-07-16):
你好,我看过你的37af3继电器不停跳的故障维修,但我查不出问题,电源板也更换了新的,估计也是信号板的问题,但看你的维修记录,我这个第6脚插座并没有断开,不知道要怎么查了,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