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箱 大问题

楼主(2018-09-27):
接个小冰箱,用户说跳闸。弄回来量压机正常,试机正常。送回去收180。两小时后用户来电话说还跳闸,上门后发现确实如用户所说。之后查了补偿加热     灯泡      压机    启动器    过载保护器,确定没问题后试机还跳漏保。把漏保脱扣线圈去掉,只使用断路器,压机启动过载。认为系统堵了,弄回来检查高 低压管路通畅。换过滤器   加氟试机,3档运行一夜,停  开机时间各半,启动次数   5次。认为问题解决,结果送到用户家还是老故障。认为用户家电压低,开空调(定频)能正常开。有点怀疑人生啊!准备换压机试试。请师傅们评判一下维修过程。
    压机:PW3.0B     冰箱有效容积:102升

网友:
没必要动系统,剪断地线试机就可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挂上卡钳表,注意保护停机瞬间电流的变化就能确定是否压缩机的问题了。

网友:
堵是不会造成掉闸的,除非漏电。检查一下用户插座内的线是否松脱。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启动电流6.7A左右,运行电流0.74A左右。

网友A:
说的很多,也没说你测的绝缘值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多,也没说你测的绝缘值都是多少?

谢谢老师指导。万用表电阳档测压机线圈对地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鸭鸡电流。
检查用户插座。

谢谢老师指导。用户家插座都试了,16A的  20A的。用电壶烧水没事。选了一个20A的漏保拆了脱扣线圈试机,过载保护器动作,不启动。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漏电保护还是过载保护很简单的区分了哪有这么复杂

网友:
启动电流,6,7安,,,这个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