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商用15KW电磁炉加热跳闸

楼主(2018-09-27):
380v商用15kw电磁炉待机正常,高档位加热就跳闸,排除空开问题,有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功率管日天了

网友:
这个机芯新的两千多,看样子是IGBT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检查电源以及散热还有大功率管子,代还试试有时候热

网友:
应该检查电源以及散热还有大功率管子

楼主:
当功率开关开到4kw就跳闸,4kw以下不跳

楼主:
IGBT一个200大洋啊

网友:
你调到最大瞬间电流多大?按你这问题应不在机芯,一般是漏保本身有问题或者是漏保出来到机芯电源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