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门功放连接好线了就是没有声音

楼主(2018-09-29):
功放已经连接好喇叭线,不知道对不,是接ld/DVD的音频输出,也就是接到手机上,  然后面板设置为ld/dvd选项,灯亮正常,接好喇叭线试机但是没有声音的  ,功放功能太多是不是没有设置好,不熟悉音响,求助各位,这样接线和设置对吗,应该怎么接,谢了

楼主:
把手机拿到另台功放简单设置模式有声音了,这台功能太多不知道设得对不对

网友A:
IN  OUT都分不清楚啊师傅!
AB前面还有控制开关的

网友B:
接下面的CD,面板调到CD位置。喇叭输出调到A,要么调到A+B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OUT都分不清楚啊师傅!
AB前面还有控制开关的

谢大神指点对功放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面的CD,面板调到CD位置。喇叭输出调到A,要么调到A+B位置。

多谢大师指点明天试看

网友:
接CD口看看,有没有A/D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