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内盘管后停机时间是不是有点短了

楼主(2018-09-29):
一台269升冰柜内盘管  铝管8个的    盘了9圈   更换毛细管外径1.8的2米   制冷剂为600    恢复管路贴好铝皮抽空加氟后    高压0.6回气管结露    冷凝器热   过滤器温凉3档运行4个半小时-12.4度停机    停机8分钟后-9.9°开机运行     4档运行6个小时-15°停机    停机11分钟-12.4°开机
现有疑问一是该机停机时间是不是有些短了??二是制冷是不是有些慢了???

网友A:
零下15度 东西多了 可能冻不住哦 也冻得不够硬

网友B:
感觉制冷不太好,你都内盘了怎么不用原机毛细管,这个有时对制冷效果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下15度 东西多了 可能冻不住哦 也冻得不够硬

自己感觉制冷有点慢   从17度到-10°只需要3个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制冷不太好,你都内盘了怎么不用原机毛细管,这个有时对制冷效果影响很大 ...

毛细管堵了没办法只好更换
开机3个半小时可以达到-10度    然后温度就降的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感觉制冷有点慢   从17度到-10°只需要3个半小时

这个样子是交不了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