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法运行

楼主(2018-09-30):
一工厂自动铣槽机,手动正常,自动没反应,前一天已经有人修过,无果,接手检查,三菱PLC,一开始通电,RUN灯不亮,很快查出上一维修的把开关置于STOP,打到RUN后灯亮,按启动按键,输入状态灯亮,但输出指示灯一个都不亮,控制的接触器没反应,检查输入输出没发现异常,PLC实在没办法代换,程序不会搞,论坛大师能否帮忙判断一下,问题是不是在PLC,外围有没有可能引起无输出

网友:
至少你要把pLC折开,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我也不会编程,但作为专业户,你这样求助,好像……

网友:
建议先拆开看看,插座是否有接触不良   供电是否良好   是否有急停 保护?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有点矛盾,不好判断,既然PLC的状态开关在SOTP上(停止状态)不在RUN状态(运行状态)为啥手动还能动作?PLC运行需要的几个必要条件是,1;需要有稳定的电源,2;外界的各种状态开关在正常复位状态,3;必须输入控制程序。三菱PLC 不管是FX1S FX1N FX2N  FX2NC 以及FX3U,的质量、稳定性都是不错的,PLC硬件损坏的几率很小,(本人没见到过,损坏也只是点损坏,台达的碰到过PLC损坏的),所以还是检查PLC外围软件和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有点矛盾,不好判断,既然PLC的状态开关在SOTP上(停止状态)不在RUN状态(运行状态)为啥手动还 ...

我也觉得奇怪,手动正常。已经放弃维修了,不是我的菜

网友B:
PLC输入端有5根输入线(看得不很清楚),一个手动,一个自动选择输入信号,一个启动信号,另两个应该是接近开关之类的信号。启动有输入信号,但手动和自动选择没信号,不正常。查查,还有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应该有,在空位吗?检查一下你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输入端有5根输入线(看得不很清楚),一个手动,一个自动选择输入信号,一个启动信号,另两个应该是接近 ...

查查有没有限位

网友:
正常应该亮两个灯 电源和运行 你这个运行灯没亮啊

网友:
找我吧,什么问题都搞定,正好撞到枪口上了

网友:
plc可能性大。run灯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