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空调漏电检修1例

楼主(2018-10-01):
    接修一台大金挂机,用户反应插电就跳漏电保安器,到用户家后先对“财神”能光顾的地方进行检查,4米的连接管很快扫描完成,没有发现“财神”留下的痕迹,心里一阵失落,看来要动刀了。
   先测3脚插头,L,N对地2M左右,试插了一下,马上跳闸, 处理漏电一般我都先分段确定故障部位,先从内机断开内外连接线,测后L,N对地阻值无穷大,内机先排除。
   外机按在5楼飘窗上,也就是6楼窗外,先安全带伺候。把安全带锁在另一台脚架上,好在6楼是顶楼,出窗后脚踏窗台头顶天, 并不妨碍行动。拆下线盖板,取下连接线,测L,N,S对地线均是无穷大。外机各线柱对地2M.看来要动大刀了。
   打开上盖,拆变频板屏蔽合盖。变频板是焊接面向上,看不到元件和外围连线,去掉变频板,模块等固定螺丝,这变频板还是翻不过来,原因是接地线等太紧。
   只好下前面板,很快找到了双色线,也就是通向变频板的两根地线,拆下它,把一表笔接双色线,另一表笔分别测L,N等线,均无穷大,说明L,N等对地的几个电容没漏电。
  变频板放在塑料盒里,此时模块等也远离了散热片,估计变频板对地(外壳)漏电可能性不大。目光转向外围元器件。
   把表笔分别固定在L,和地线上使它显示漏电阻值,(因为毕竟高空作业,这样好腾出手来),用排除法,先拔压缩机连线,表上阻值没变。
                拔风机线,阻值依然没动。
            拔四通阀线圈,指针还是2M,
            拔膨胀阀线圈,万用表总算有反映了,回到了无穷大。
            重新插拔一次,证实了膨胀阀线圈是漏电根源。
  此时还看不到膨胀阀,只好拆下侧面板,膨胀阀总算露头。
  拔下膨胀阀线圈,发现里面有潮湿留下的污渍,清理后测线圈已和铁芯击穿漏电。
   手头无此件,只得向马云求助。
   昨天马云送宝到家,换上后空调运转正常。
测线圈红,黄线20欧姆,红与其它线47欧姆,和铁芯阻值600欧姆,判定一组线圈已烧毁。

网友:
老手就是老手维修思路简洁明了。

网友A:
高空作业还拍那么多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空作业还拍那么多照片

拍这照片还好,难拍的是安装格力时要求的外机条码照

网友:
维修思路简洁明了!

网友:
楼主此贴技术含量高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