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传感器,哪里有卖,可以用什么的代换,...

楼主(2018-10-03):
今天修台艾灸仪,传感器坏了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卖,告诉一下,或者代换的型号,谢谢。

楼主:
我想用洗脚盆的传感器代换,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个只是线头断了,可能没坏,先用表看看有阻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线头断了,可能没坏,先用表看看有阻质没。

线腐蚀严重,从根部腐蚀掉了,接不上!

网友:
没维修过 也不知道哪里有卖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我已经改装维修成功了

网友:
试一试就会有惊喜

网友:
那是个温度传感器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弄的 谢谢!

网友:
成功就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