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加热慢,烧不开水维修

楼主(2018-10-04):
[color=Navy顾客拿来一台超薄触摸九阳C21-SK011电磁炉,火力小,也能加热,就是半天烧不开水
     拆机检查没有可调,检查电阻没有一个坏的,IGBT传感器和炉面传感器也都正常,三大电容全部正常,更换8050 8550 18V稳压管还是老样子 。 想到九阳有一批电磁炉的OB2226SP容易造成电源不稳定,于是改成VIPER12A故障照旧 ,又把能查的查了个遍也没找出原因,怀疑是不是CPU问题,打算放弃
     正纳闷呢看到了IGBT,镜面的英飞凌管子,随手拆下来测了一下阻值正常,既然拆下来了就换一个试试吧,反正也不抱任何希望,装上试机居然好了
    查了半天没查出原因,随手一换居然好了]

1人赞赏

网友:
多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代换修理也是一种好方法。多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那个IGBT    光吃饭不干活

网友:
有些原件,要用专业设备才能测出效果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