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升冷藏展示柜盘管

楼主(2018-10-06):
如题,这个机子放几个 月后拿出来使用发现不制冷,怀疑泄漏,割开工艺管只有很少雪种放出,但是经过打压除了第一次冷凝器明显掉压,更换另外一个高压表打压(高压3M,蒸发器2.5M)几天都不见掉压,机主不放心要求 更换铜管,用磁铁试出蒸发器铁管,3面布管 长度大概26米。想用6mm  26米的铜管只布背面这样可以不?没试过盘这么大的所以先问下。

网友A:
用8mm的吧,不要偷工减料,不然效果不好进退两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mm的吧,不要偷工减料,不然效果不好进退两难。

我见接压缩机回气那段是铜管 6MM的

网友B:
这么大的容积,6mm管用26米太少了吧,蒸发面积小了制冷温度达不到,停不了机的。
给个参考图:

6mm管盘的:

8mm管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容积,6mm管用26米太少了吧,蒸发面积小了制冷温度达不到,停不了机的。
给个参考图:

用磁铁吸过16层 ,一层长度大概1.6米,这样算出长度,我打算开背盘管,不知道哪个方法好呢?
原机试机 10小时才2档停机,只有上面4 5层有薄冰
另外想问,盘明管 感温头放哪里才合适?

网友:
劝你用8个的,我以前也这样干过,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盘明管 感温头放哪里才合适?

根本不需要改动温度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磁铁吸过16层 ,一层长度大概1.6米,这样算出长度,我打算开背盘管,不知道哪个方法好呢?
原机试机 10 ...

7楼国强超版说得对,无需变动温控感温头位置。
盘管开背还是盘明管随你自己决定吧。

网友:
开背工程量太大,还是用26米8mm铜管盘后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