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这个电源线该怎么接?

楼主(2018-10-07):
acc和batt两根线同时接12伏吗?还有我用12伏1.5安的电源带的动吗?我想放家里听

网友:
你的接线是对的,就是电流太低了,小音量或许可以

网友:
最好就是用电动车电瓶听,电流大没干扰

网友:
电流不小于5A的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A:
12V 1.5A的最大功率也只有18W,你这个是四声道的音响,18W是肯定不够的。

网友:
用5A以上的优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 1.5A的最大功率也只有18W,你这个是四声道的音响,18W是肯定不够的。

当收音机听够了,放太大声扰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收音机听够了,放太大声扰民

哈哈,大师说的也对,声音太大扰民,是要被环保上查到挨罚的。

网友:
楼上都是好人 热心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啦!
铭牌上没看到功率参数。
联接四个4---8Ω喇叭,您的电源只有1.5A的允许载流量,显然不够!

论坛有你真精彩

网友:
ACC接汽车电门,黄颜色【你机器是橙色】接12V电源,电门平时断电,通电才能工作,橙色为了保证显示时间的正确而一直供电,如果你不用保存时间,2个线一起接电源就成,你用的变压器功率太小!

网友:
你用的电源功率偏小

楼主:
谢谢大家,我接一只喇叭能听个响。

楼主:
我就接了一个喇叭,能收到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