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响大师门功放机没有声音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07):
叫什么至尊功放机,通电电源指示灯亮,按面板按键可以正常切换各个功能,后面输入接cd端子,面板也切换cd,但是就是没有声音,拆开量变压器也有双32v,13v,不知道什么问题,对音响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何查起,求指点思路,谢了

网友A:
坏了就修,有基础有动手能力的自己动手排除故障,
自己做不来就在附近找师傅修吧。

网友B:
首先要查看后板上有否均衡接口,有的先要短接上.再查中点电位/喇叭保护继电器供电及吸合情况.

网友:
修功放机,要从后级往前查,开机,看看继电器有没有吸合

网友C:
开机听继电器有没有吸和,如果有吸和就是前级有问题,大多是电位器坏。如果没有吸和就是功放后级坏,检查功率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听继电器有没有吸和,如果有吸和就是前级有问题,大多是电位器坏。如果没有吸和就是功放后级坏,检查功 ...

多谢指点,没有听见继电器吸合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查看后板上有否均衡接口,有的先要短接上.再查中点电位/喇叭保护继电器供电及吸合情况. ...

多谢指点,有均衡接口的,没有短接到,是不是有均衡器了才需要短接,平常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就修,有基础有动手能力的自己动手排除故障,
自己做不来就在附近找师傅修吧。 ...

多谢指点,对音响不熟悉所以求助家电论坛,小问题话自己动手试看修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有均衡接口的,没有短接到,是不是有均衡器了才需要短接,平常不用呢 ...

没有均衡时要短接!均衡是接EQ这两口的.(有些机型面板是有选择开关的,有选择的选直通.没选择开关的必须短接这EQ口才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均衡时要短接!均衡是接EQ这两口的.(有些机型面板是有选择开关的,有选择的选直通.没选择开关的必须短 ...

多谢大师指点,短接,开机听见有继电器吸合声音,已经有声音出来,但是才有一边响,可能音响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