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XQB55-HS(A)求指教

楼主(2018-10-08):
      一台日立XQB55-HS洗衣机,用户说门盖锁坏了,不能正常使用,上门看了,门锁应该正常,就是上盖锁扣不知去向,也不知此物什么形状,X宝上找不到此件,能否技改这种门锁电路,望知情的大师发表建议为感。

网友:
改不了的!找原件安上吧!

网友:
神    猜不着阿

网友A:
日立洗衣机门盖锁钩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机械锁钩与一个开关的关系!那个开关并不是常见洗衣机里ON/OFF的关系!它在不同的便用状态下由CPU向锁钩电磁铁通不同次数的电,电磁铁动作过程中触动开关回送不同次数信号回CPU的.

网友B:
日立不好搞,一定要用原装的

楼主:
猜不着,使劲的猜我也不知是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洗衣机门盖锁钩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机械锁钩与一个开关的关系!那个开关并不是常见洗衣机里ON/OFF的关系!它 ...

那只有和盖板一道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不好搞,一定要用原装的

店家说要整个盖子一道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