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机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18-10-08):
球机电源插头松了,失去电源。插好电源后球机云台自动旋转,图像上下反的。手动调节云台,始终不能调回正常状态,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球机?图像反的,是不是可以设置图像翻转?

网友A:
你是不是动了球机里面的dip开关了,如果没有,主机断电,过三分钟,上电,他会自动复位,关于图像倒转,估计是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动了球机里面的dip开关了,如果没有,主机断电,过三分钟,上电,他会自动复位,关于图像倒转,估 ...

如果不是设置的问题,把球机倒过来啊。

网友:
对,实在不行,倒过来装

网友:
  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
不知道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设置的问题,把球机倒过来啊。

把显示器倒过来方便些

网友:
是模拟的球机还 是网络球,模拟的球机要输入96或者95之类的,每个品牌不一样,然后进摄像头里面设置。如果是网络的就简单了,直接接电脑进去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