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液晶电视三无检修

楼主(2018-10-09):
型号:好像是49E3500??
故障:三无,待机指示灯不亮
检修思路:鉴于此机待机指示灯都不亮,因此首先着手检查电源部分。先检查保险丝、防雷击电阻均无异常。再检查整流、310V滤波电容,亦未见短路。拔掉通往主板插头,检查电源次级。
检测各组低压滤波电容对地电阻,当测量+14V滤波端时候,显示+14V正端对地阻值为“0”。
+14V低压由二只二极管并联整流,分别断开一端,检测其中一只二极管正反向电阻都是“0”,显然已经短路!再检测其它元件,皆无发现异常。
整流管型号为SB5100,参数为100V5A(创维电视机够奇葩的,连二极管都用傻B开头 )。选取二只MUR406替换,虽然电流减少1A,也足够用了,并且是进口的,质量不比原来差。
再仔细检测初次级各相关元件,贼正常,通电试机,完美修复。

温馨提示:为何坏了一只整流管要更换两只?因为不同型号的元件在参数、性能、特性等各方面都不一样,如果用不同型号的元件并联工作,肯定其中一只会容易损坏,因此,在更换并联的电子元件时,最好用两只型号一样的。

小插曲:拆开电视机里面有一个小盒子,(下图)万能的坛友们,大家猜猜这小盒子是什么功能?(猜中奖励论坛金币188枚!仅限前二位猜中者有效)
谢谢阅读,祝你好运!!!!

1人赞赏

楼主:
今晚分数已经用光,明晚再继续加分,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的阅读!
fans119、uu898两位朋友金币已经到账,请查收!

网友:
恭喜修复,黑盒应该是无线网卡

网友:
是个修电视的都知道那个小盒子是干什么

网友:
带网络的,是无线网卡。

网友A:
无线
网卡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那黑盒子应该是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

奖励应该是你的,图文并茂

网友:
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