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L黑屏

楼主(2018-10-10):
    自家的 华硕X44L笔记本在使用中出现花屏,关机重启就显黑屏了,只有一次花屏重启还正常5分钟左右,准备把文件拷贝下来,它又花屏了,估计温度升高有关,加载开关机音乐是正常的,外接显示器也花屏——看图,送修几次了,最多3个月又复发,(说显卡坏、 )  CPU我是不了解的,我想学习学习,把它练练哪里下手。请大师指导指点,从那下手,看图指点为感。

网友A:
可能是显卡虚焊,高温后直接开路,导致黑屏。 重植显卡芯片+新的散热模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虚焊,高温后直接开路,导致黑屏。 重植显卡芯片+新的散热模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

能指教一下图片中那一个是显卡,热风枪可焊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
热风枪焊不了,显卡芯片要拆下来重新植球,上BGA返修台焊接,风枪温度控制不好会爆芯片。看图片显存芯片估计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焊不了,显卡芯片要拆下来重新植球,上BGA返修台焊接,风枪温度控制不好会爆芯片。看图片显存芯片估 ...

这样的话,只能换板了。

楼主:
大师有何建议,发表指教一下呢

网友:
干显卡呀

楼主:
买了一块主板,换上去正常。再请教大师,这块字帖小板,黑白两线去屏里,是什么板有什么用。

网友:
网卡的天线